V星PH67S-C43(B3) 跑69重启维修

楼主(2018-12-06):
主板送来是说是开机一会自动重启不显示。
插上电源测示,开机一会又自动掉电重启,一直如些不显示。
插上检测卡,触发开机,发现主板跑码,但是跑到69掉电,一直循环。
在没有断电的情况下,发现循环一段时间后,显示了。
进BIOS设置好一切,重启开机也正常。
把主板在一旁,停了一小时后,再试,问题一样,不断电,让这它一直循环。
一段时间后,又显示了,但是提示COMS设置错误。按F1进去,发现时间正常,但是别的设置又还原了。
难道是COMS电路有问题?
查找COMS电路发现问题

线路有腐蚀,刮开线路,断线了。

补好线路,触发开机直接显示,不重启了。。

网友:
我有一块卡logo的华硕板,回去仔细看看

网友:
楼主好思路和眼力,我也修过这故障,coms电路进水发霉断线了,刮开接好就好了

网友:
跳线上的电压应该不正常的吧.                                          .
如果不上电,估计你一下子就能找到这个位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