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像头故障]
iphone6P前摄像能用 后摄像头不能用(二修机)

楼主(2018-12-06):
顾客说昨天摄像头还能用,今天就不能用了,拆机看到摄像头处飞了一条红线。找了个摄像头换了试了,故障一样,只能按部就班修了,第一步,先打阻值
,

找了图对着打了阻值,一切正常,没什么问题
第二步,测量各个供电,插电池开机测了下,其中1.8v 1.2v 还有通往CPU的上拉1.8v都正常,唯独2.85v实测是3.8v,心想这有点高啊,显微镜下究其来源,竟是2.85v相机供电转换芯片,直接就没装,取而代之的是锡连了A1 A2脚,也就是把2.85v直接用系统供电4V怼上了,如图。

(指纹供电芯片也没有了,顾客一直也没用指纹,红线是它原来从摄像头供电这里引了一个1.2V给指纹座子充当1.8V MESA 的,在此不做研究)

那这是唯一的可能故障点了,心想如果这里修了还不行 那指定是CPU坏了,先修再说,从附近引了一个3V供电过来,把原来它飞的系统供电来源切断
线飞好后补绿油  处理的安全美观一点,装屏试机  拍照功能复活

用4V做了2.85V供电 ,搞不懂之前为什么能用,抑或是很久就不能用了,顾客刚发现,不想它了 反正现在这样稳定的3V供电足以让这手机用到寿终正寝了
易修哥,一心一意做维修,维修 我们是认真的
麻烦坛友们走过路过动动手指  帮加点分 多谢

网友A:
以前好像都这样修,,现在怎么不能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好像都这样修,,现在怎么不能用呢

是呢           线改完后立刻就能用了

网友B:
有的阻值电压全对就是不照相,还没有闪光灯。该动的都动了。只剩cpu了。哎,这问题头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的阻值电压全对就是不照相,还没有闪光灯。该动的都动了。只剩cpu了。哎,这问题头疼。

那样只能判死刑了    我这个真是差一点点

网友:
很好的帖子,楼主大爱无私。感谢楼主值得好好学习!

网友(2019-04-09):
很不错的帖子 学习了 维修还是要注意细节 知道原理

网友:
学习了 维修还是要注意细节 。。。。。。。。。。。。。。。。

网友:
我从来没有使用过主供电给摄像头供电,4V的电压和2.85完全不是一种感觉,我一般都借感光的3V,我师傅告诉我不能借常使用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