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bios

楼主(2018-12-06):
请问大家这2个芯片可以替换我的bios芯片吗?如果可以买哪个好点?谢谢

这个是我的主板bios芯片

这是x宝的

这也是x宝的

网友A:
频率不一样,用不了

网友:
前不久热心坛友回复我芯片都可以用,但是x宝老板不懂让我确认一下,所以论坛求助,谢谢大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频率不一样,用不了

哦哦,频率怎么看啊,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频率不一样,用不了

您可以推荐我这个bios可以替换的芯片型号吗?感谢

网友B:
为什么要换芯片呀,芯片有问题吗?直接刷BIOS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换芯片呀,芯片有问题吗?直接刷BIOS呀

是的,芯片编辑器刷写验证都正常就是不能点亮主板,坛友有和我差不多情况换了芯片好了,精英h61h2-m12 v1这款

网友:
容量一样就可以

网友:
哦哦,你要去再找32m的,,,,

网友:
那要去,打错了

网友C:
刷BIOS不能亮?会不会是刷的不对呀?BIOS芯片一般不会坏啊,我刷了一个没亮还被骂了呢,又刷了一个就亮了

网友D:
买大的为什么呢,你上图是4M容量,下面是8M和16M的。建议买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完全可以替换你的25Q32,放心刷吧,就是有点可惜了。
前几天刚好有为朋友叫帮他分离一个这个版号的BIOS ,发 ...

谢谢大佬,那个朋友就是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买大的为什么呢,你上图是4M容量,下面是8M和16M的。建议买一样的。

好的,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刷BIOS不能亮?会不会是刷的不对呀?BIOS芯片一般不会坏啊,我刷了一个没亮还被骂了呢,又刷了一个就亮了

论坛精英h61基本都刷过了,,,,不亮,,,所以想换芯片试试了,不知道精英h61有没有什么bios验证机制,刷写校验都正常就是主板不亮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论坛精英h61基本都刷过了,,,,不亮,,,所以想换芯片试试了,不知道精英h61有没有什么bios验证机制, ...

那你买一个看看,如果之后可以了,有劳分享那个可以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那你买一个看看,如果之后可以了,有劳分享那个可以的

分享芯片还是分享bios文件?

网友G:
一样我  我在别的机器试过   都可以用  但是的吧ME复制郭去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分享芯片还是分享bios文件?

当然是BIOS啦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样我  我在别的机器试过   都可以用  但是的吧ME复制郭去

me复制过去具体怎样操作?您也是精英h61h2-m12 v1.0么?(不是全固态那个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样我  我在别的机器试过   都可以用  但是的吧ME复制郭去

请问复制me详细怎么搞呢,谢谢?论坛的h61bios里面有me啊,,,,完整的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分享,万分感谢!

网友H:
我在别的机器试过   都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在别的机器试过   都可以用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