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不开机微触发维修过程

楼主(2018-12-06):
电脑型号:联想G470故障描述:开不了机,按开关指示灯没反应。这个故障我们首先要排除电源适配器的供电是否正常,开关是否灵敏、笔记本电源接口是否损坏、电源线是否接通220V市电等等。排除以上问题后我们接可调电源显示电流0.016a,有电流表示19v直流与笔记本正常接通。电流表显示如下图:

拆开主板进行下一步检查,19V接通主板;测量3V5V待机电压正常,这款机子开关板容易腐蚀断线,检查开关排线发现正常。按开关有高低高电压跳变。按开关后电流显示0.016变0.020有一点反应但是没有启动起来,看主板没有明显腐蚀进液的情况。找图纸打开图纸进一步检查:开关接口JPWRB1  触发信号ON/OFFBTN#通过二极管D23转换成信号ON/OFF 至EC KB930QF 的32pin 通知EC触发电脑;当EC收到触发信号时开机芯片待机条件正常的情况下应该给桥发出PBTN_OUT#,我们测量PBTN_OUT#信号有跳变输出给桥,当桥收到PBTN_OUT#时桥待机条件正常的情况下应当发出:PM_SLP_S3#
PM_SLP_S4#
PM_SLP_S5#
PM_SLP_A#

PM_SLP_SUS#以上信号给开机芯片,经过检测以上信号桥没有发出;开机信号就在桥这里中断了;现在有几种情况:一:桥芯片本身坏导致不发出信号二:桥待机电路有问题,条件没有达到不会发出以上信号。经过仔细排查发现SRTCRST#这个信号只有0.04V,正常应该为3.3

SRTCRST#为什么会电压不达标呢?这个信号很好找在主板上有CLRP3这个接地的焊点,我们测试发现R100电阻例外一端有3.3v而这端只有0.04v信号没有通过来经过排查换R100电阻后信号恢复3.3v通电后电脑成功开机。联想G470笔记本不开机故障修复。

赣州电脑维修提供

网友:
感觉像是上课一样,老师级维修啊,分享收藏

网友:
牛皮了,这个故障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笔记本维修  冷清

网友:
有图纸的维修还是好搞点

网友:
分析的不错顶你

网友:
大师的维修水准

网友A:
我有一台同样的  一模一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台同样的  一模一样的问题

那不是刚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