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A971P 大电流 通病电容 已杀5台

楼主(2018-12-06):
机器某银行内部批量采购的     平均一个月有两台这种通病机器  送来维修   都是这个电容短路  各位看到以后  不用拆主板出来就能秒杀了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这个拆了就可以吗?还是需要补焊上看见一样大小的就可以吗?

网友:
这个机器好像还真是  我也遇到过几台了    只是我自己平时不在意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我懂了,就是不用拆机,直接把这个电容拆了就可以了

网友B: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这个拆了就可以吗?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  通病机器 3Q~~~~

网友:
确实是通病 我遇到过两台了

网友:
谢谢分享,下次注意

网友:
收藏了,发财小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我懂了,就是不用拆机,直接把这个电容拆了就可以了

要拆机的。c壳的拆

网友:
小电容大贡献

网友:
@suyajuncn    师傅换个电容收费多少钱啊?!

网友C:
C壳都拆掉了,就差那么一点就可以把主板拿出来了,我都是会习惯性帮客户顺便清灰重打散热膏

网友:
能画个图出来,说明一下电容作用那就更好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能画个圈出来最好不过了

网友:
这机器似乎还没遇见过, 下次遇见了看看是不是楼主说的这样

网友:
谢谢分享,收藏了,以后指不定用的上。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可惜还没遇到过这个型号

网友:
这个键盘的框框呢

网友:
经验啊 下次修道这个机器看来要注意了

网友:
真的厉害,秒杀

网友:
淡定的男人最成功,淡定的人生不寂寞 .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
分享快乐

网友:
这样的帖子,建议以后最好加点阅读权限。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只不过我还没遇到这种机器

网友:
随便瞄一下就看出来了 还发帖子

网友:
是不是19V 的电容短路了。。。主供电没有

网友:
楼主:我正在修一台la-a972p,也是电容坏,拆掉后,不过保护隔离,看样子我的运气没有那么好呀

网友:
这个我也遇到过

网友:
电容短路的还是很喜欢的,联想的也是烧电容的多。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这个拆了就可以吗?还要不要换一下啊

网友:
电容短路的问题很是喜欢,没有这种故障维修的路却是越难走。

网友:
这样的一台也没遇到,,,,,,,,,,,,,,,,

网友:
这个电容易回潮,,,,短路。。。。。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
很好的经验

网友:
这个机器好像还真是  我也遇到过几台了

网友:
谢谢楼主大大分享,又学到一个秒杀技能。

网友:
                还是是大短的机子 来钱快啊

网友:
                    捡钱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这个拆了就可以吗?

河南淮阳县城里的?????????????

网友:
现在的机器要么就是电容坏到还好,不是电容坏是你上管击穿,立刻心头都要凉半截

网友:
我也遇到过几台了    只是我自己平时不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C:
C壳都拆掉了,就差那么一点就可以把主板拿出来了,我都是会习惯性帮客户顺便清灰重打散热膏

不用清,再次回来再收多一次清钱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
在触摸板下面应该是设计问题有可以是上面的C壳直接压到这个电容上。长期受力造成的吧

网友:
谢谢分享,下次注意
收藏了

网友:
都是这个电容短路 应是设计或是用料引起的通病吧,点子正

网友:
+5V不再短路 这类故障我更喜欢烧鸡大法

网友:
这个捡钱的 节奏                                       ·

网友:
这都是捡钱的活,烧下机问题就出来了。。

网友:
机器好像还真是  我也遇到过几台了    只是我自己平时不在意

网友:
这机器通病吧,这么一样的问题吗?

网友:
我一般都是用手摸,看哪个烫手拆下来看看短不短路。

网友:
一个电容引发的血案

网友:
拆了就可以

网友(2019-11-18):
谢谢分析 下次秒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