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soft surface pro 5 换了bios芯片问题

楼主(2018-12-07):
请问大家 microsoft surface pro 5 换了bios芯片出现这个情况需要怎样才能解决。触摸失灵了。

网友A:
改个ME模块试试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改个ME模块试试看

有谁会改还请大家帮帮忙 me 需要在那里下载的 谢谢

网友:
PE里面能用不,能的话装个系统或者打下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谁会改还请大家帮帮忙 me 需要在那里下载的 谢谢

把你的备份发给我,我折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谁会改还请大家帮帮忙 me 需要在那里下载的 谢谢

原机的BIOS还在吗?你把原机的和新的BIOS都发给我帮你合一个试试,QQ: 514478579

网友:
这款机器触摸模块容易出问题   这是通病  你找下这个通病  论坛很多  详细的我就不说了

网友:
原机bios传上来  。。。。。。。。。。。。。。。。。。。。。。。。。。

网友:
换的屏幕 是 三星的 还是 LG 的        三星屏幕容易出现 这样的情况

网友:
应该要修改ME吧,原来是什么问题换BIOS

网友B:
原本的bios是密码忘了 所以在淘宝买了bios程序的 还没有换芯片的时候触摸是好的 换了芯片就出现图片的情况了
附件里的是淘宝买的文件 看看谁能帮我修改ME 谢谢  原装的bios文件还要等朋友帮我读取出来

微软 Sureface Pro 5 .rar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本的bios是密码忘了 所以在淘宝买了bios程序的 还没有换芯片的时候触摸是好的 换了芯片就出现图片的情况 ...

原机备份呢?

网友:
这个没有关系的 官方下一个原版系统恢复镜像恢复系统应该不会有这个现象的  官方系统很难下的 不支持断点下载 网速慢 断了从头再来 还有一个办法 就是把感叹号的驱动卸载一下 卸载的时候删除此设备驱动程序软件点一下打勾就ok 在扫描检测硬件改动一下就ok 帖主的图片的感叹号都消失了 surface pro 3 4 5 book 1 只要cpu不坏都可以修的好的 需要的联系我 个人空间资料有号码

网友C:
触摸失灵是BIOS要原来的BIOS 你换了bios亮机慢 触摸不好用 用原来的BIOS合成就好了 如果没有原来的BIOS主板发过来我可以搞定的 pro3的屏韧性不好建议大家不要拆 没有拆过的估计七八成都会拆坏的 pro4 pro5 book 后面的随便拆 注意排线的位置就OK 不会碎的  本人可以包拆包修好包屏好的

网友:
你好 这个是原装读取出来的文件 麻烦你帮我处理一下谢谢

pro 5.rar

网友:
你好 这个是原装读取出来的文件 麻烦帮我处理一下谢谢

pro 5.rar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触摸失灵是BIOS要原来的BIOS 你换了bios亮机慢 触摸不好用 用原来的BIOS合成就好了 如果没有原来的BIOS主板 ...

PRO4 没原机BIOS能搞定不?刷了BIOS 不能触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