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1-471g不开机不触发,求助

楼主(2018-12-07):
如题,插电所有的灯都不亮,量了开关键只有0.56V,两个bios芯片的第8脚都是0V。。。昨晚拆出来偶尔有一次亮了一个蓝色灯,测了主板开机键上有3.3v,按下后风扇能转了,但是没看到屏亮,还以为是主板太脏了有短路,拆下来刷了一下装回去又不能触发只有0.52-0.56V了。。求维修思路。。
不开机

网友:
ACER的ACIN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出问题。,。。

网友:
保护隔离过没有?
没过查DCIN、ACIN、ACOK

网友:
BIOS的一般都是3 V提供 用二极管测量下有没短路 短路的话 70%桥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