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Yoga S1 主板LA-A341P不充电,插上电池经常掉电关机

楼主(2018-12-07):
联想 Yoga S1 主板LA-A341P不充电,插上电池经常掉电关机 ,不插电池一切正常. 电池放在好板上面能正常显示电量,坏板显示不能充电,电量也为0%

网友:
你测量下电池总线有没3.3  然后用示波器测量下电池放电是几V 要是两条总线都没有肯定EC或充电芯片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