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昭阳 E40-70 待机电路 EC烧毁维修过程

楼主(2018-12-07):
                                                        机型联想昭阳E40-70 笔记本,板号:LA-B092P 。故障接电源,待机电流0.34A 不触发。

拆机测量发现待机3V,5V 电感对地阻值分别0和43欧左右,分别断开3V ,5v输出短接点。3v待机芯片和短接点后面的负载电路阻值为5-10欧,说明3v待机芯片和负载都短路了。5V短接点两边的端阻值均40欧左右。说明5V待机芯片 坏了。5v 负载也有短路的地方。更换3V和5v待机芯片sy8208b。SY8208C .先不接通待机电路后面的负载(因为后面负载都还短路)。接电源,3V,5v都有输出。但3v待机芯片发热,估计是3V 待机的线性输出有短路。测量sy8208b的5胶脚LDO+3VLP,对地阻值10欧,这个电压只给EC。拆下EC 待机3v的负载电路阻值回复正常。看拆下的EC芯片型号是NPCE288N.这个EC内部有程序。买剪板EC或者高价买写好的EC芯片。根据本人以往的经验和教训。剪板EC其实并不可靠,虽然EC外围电路跟原机很相识但不一定是一样的板号的EC,就拿这个LA-B092P主板的EC外围电路与LA-B091P几乎一模一样。EC型号也一样,但是里面的程序是不一样的。我校验这两个板号的EC程序是不一样的。最好的办法就是自己刷。

            从淘宝买了5片空的NCPE288,一定要多买几片道理大家都懂。上编程器测了下发现有一片ID 读不出来,还有一片一直提示5个脚接触不好。另外3片里面有一片里面有程序不过是可以用的,其余两片是空的。

EC程序写好,先不装。还要找出5v负载短路的电路,通过分段法找到了短路的地方,是3v,5v二级转换电路芯片坏了。拆下5V负载阻值就回复正常值400欧
更换APE8990,测前后端电路对地阻值均正常。然后把EC焊上

为了保险再全板测下各组电源对地阻值。基本上都正常,上电电流跳变到0.6A亮机了。然后把主板装好,开机进入系统一切正常。

              本来以为都好了。关机的时候发现待机电流偏高0.11A 不对啊。主板在机壳外测的待机是0.018,怎么装入机壳里待机就偏高了呢。虽然能正常用但本人有强迫症不能这样凑合。对自己对客户都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再次拆机,把主板拿到外面单独上电待机电流是0.018A .但是接上右侧的USB和耳机小板待机电流就上来了。拆下小板发现有一组USB 接口坏了,ESD的5v对地击穿,阻值为60欧姆。这是造成待机电流偏大的原因。也正式这个原因使得5V待机芯片一直都工作在大负荷的状态中最终不堪负重击穿。B+传入5V负载把二级转换电路烧短路,通过二级转换电路又把3V负载烧坏包括EC .还好没有串到其它电路里真是万幸啊。

              这里要感谢论坛这位朋友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13030-1-1.html,EC程序就是用他的。我自己也想读出原EC程序,但提示ID错误无法读取,估计我这个EC彻底的坏了。

 会员59255100鑫豆2024-3-28 11:45

网友:
分段法好,又学到东西了

网友A:
楼主这机子图纸能发个吗?809F是不是不能离线读这个EC?

网友:
有图有文字可谓图文并茂,看了一目了然,就像自己亲手修过一样。

网友:
技术不错,编程器帅,呵呵·················
3V短路还好是EC坏,5V短一般都是芯片

网友:
五楼说的很不错,看完帖子lz的每一步都能在脑海里回现,思路也很清晰,不过没烧到其他真是万幸,昨天我有一台3V短了的还把CPU烧了

网友B:
朋友,你的EC程序是在坏的EC上读取出来,再写到新的EC上的吗?

网友:
这一批机子为什么老是爱坏这几个芯片呢,我也是才修到B50-80  LA-B091P 3.0  PU401和NPCE288NA0DX坏了。

网友:
分析的不错,思路清晰让大家看了简单易懂。

网友:
我以前遇到这样的问题  很多都是CPU坏了  CPU发烫  只能交换主板了

网友:
昨天  修一台  E40-80 也是这个地方 烧了    换了以后 开机 0.53 不亮... 躺枪中

网友:
思路清晰。非常不错,学习了!!!!!

网友:
你的EC程序哪里搞来的…………………………

网友:
不论是写得还是修的,都那么专业用心,真的是发自内心的热爱自己的事业啊,收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朋友,你的EC程序是在坏的EC上读取出来,再写到新的EC上的吗?

是论坛上下的。还要感谢一下发该程序的朋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机子图纸能发个吗?809F是不是不能离线读这个EC?

是的,不能读者该型号EC

网友:
手里现在有3片这个板子了,都是3v短了,然后cpu坏了,

网友:
淘宝上买芯片真的要多买几多,因为很多都是坏的!

网友:
这个主板3V短路  就没有修好过   都是CPU挂了   楼主幸运

网友:
809H能读这个EC吗

网友:
可以的,我就是用这个编程器读出来的。

网友C:
ec程序是越来越难刷了 23十的编程器干不了这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机子图纸能发个吗?809F是不是不能离线读这个EC?

809f 不支持NPCE288N 这个EC 。809H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ec程序是越来越难刷了 23十的编程器干不了这活

呵呵,要与时俱进。技术和设备都要更新才行得通。

网友E:
EC买的全新的还是拆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EC买的全新的还是拆机的

我买是全新的,但是都是翻新的。所以我多买几片

网友:
思路清晰让大家看了简单易懂啊,佩服得很

网友:
都是买刷好程序的,装上就好,,,,,,,,,,,,

网友:
路过,学习中阿,呵呵,谢谢楼主的好意

网友:
我现在修到就是EC坏了,换了剪的不行,看来只有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呵,要与时俱进。技术和设备都要更新才行得通。

以后修电脑跟修手机一样换个屏得买个冰箱啥的维修的成本就上升了不是一点点

网友:
这个待机芯片和EC芯片都好坏,看样是这批机器设计的通病,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