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DAOHK6MB6GO MBX-268 REV:G求助

楼主(2018-12-07):
求正常BIOS 现在故障装显卡驱动死机白屏 刷了几个都不行 怀疑这个板有几种显卡 求助中!

网友A:
显卡颗粒问题吧!!!!!!!!!!!换下显卡颗粒试试

网友B:
N卡的吗,看显卡的条件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颗粒问题吧!!!!!!!!!!!换下显卡颗粒试试

已经好了!谢谢!还是BIOS问题 不能以版号去找 这个板的确有好几种显卡而且版号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N卡的吗,看显卡的条件正常不,.

已经好了!谢谢!还是BIOS问题 不能以版号去找 这个板的确有好几种显卡而且版号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