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畅玩6,进水不开机

楼主(2018-12-07):
电压走240MA,无待机,

网友:
555555555555      用洗板水洗下在看看哪里腐蚀

网友:
洗板水放多少合适?mic会洗坏吗?

网友(点评):
用过超声波,感觉不可靠,很多时候都是搞坏了,

网友A:
你,屏蔽罩用风枪吹的吗?直风还旋风?一个电容(要么是电感)都歪了,图片不太清楚,你看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屏蔽罩用风枪吹的吗?直风还旋风?一个电容(要么是电感)都歪了,图片不太清楚,你看下吧

供电芯片植锡,屏蔽罩普通风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