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VOSTRO 15-3578主板进水,蒙好一台

楼主(2018-12-07):
DELL VOSTRO 15-3578主板进水

检测进到内存供电芯片上了,上电后内存供电没有

供电芯片型号 24=4M

此机器没找到图纸,也没找到此芯片 数据手册
将芯片拆掉,清理焊盘后重焊回主板

发现红圈中电阻开路,电阻已无阻值,测电阻电压为19V ,凭经验应该是19V给此芯片供电限流电阻
找330K电阻换上上电后显示

网友:
没图纸的机器就是难修  运气还不错哦

网友:
可以哇,都是经验,先收藏了

网友:
能修好收钱是最好的。注意别返修

网友A:
供电限流电阻阻值那么大吗?330K?限流电阻阻值不会太大吧!

网友:
TOP引脚,3OOK~800k之间

网友:
收藏了,细心胆大没有修不好

网友:
进水本子,运气第一,眼神第二,技术第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限流电阻阻值那么大吗?330K?限流电阻阻值不会太大吧!

电阻大点好,省的烧了芯片,一般芯片都有工作的电流范围,这个找不到数据手册,就猜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