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乐华LED32C360液晶电视通电后红灯亮不开机故障维修案例

楼主(2018-12-07):
乐华LED32C360液晶电视通电后红灯亮不开机故障维修案例

  机器型号:乐华LED32C360

  故障现象:液晶电视通电后红灯亮不开机

维修方法/过程:

  接修一台乐华LED32C360液晶电视,描述说是不开机,程序坏了。通电后红灯亮不开机,于是找到相关程序用809F刷机,程序写进去之后故障依旧,打开后盖看到位号UF11(25Q32存储器,板号是TP.VST59.P83)已经是被焊动过的,那么应该是该维修师傅离线擦写过该IC没有成功。用编程器看开机打印信息,发现问题了,打印信息显示BIST_0 error,该机无外置DDR,只有主芯片TSUMV59XU-Z1和UF11,判断主芯片损坏的可能性很大。找到一张组装机主板,取下V59芯片,然后换到乐华主板上,冷却后开机,出现画面,至此,乐华LED32C360液晶电视通电后红灯亮不开机故障修复。

附上开机正常的打印信息:

Macaw12: BD_MST031B_10AL0_11523
SPI BOOT
Console Initial OK
BIST_0 PASS.

[23456789AB][23456789AB]
MIU Initial OK

本文来自:iFiX爱修

网友:
请教,你哪个打印信息是怎么型出来的,可否教一下

网友:
同问!手里有809F,只修过显示器还没修过电视机

网友:
809F就是在爱修网上买的,还是会员呢!但很少登陆,关键是不修电视机,所以没关注

网友:
好像内置DDR的芯片比较容易坏。

网友:
没看明白。问下通电后,电视指示灯无显示,是那块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