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 book air a1466 不出CPU电压 开机0.06掉电 ec c

楼主(2018-12-07):
mac book air a1466
不出CPU电压 开机0.06掉电 ec cpu供电芯片换过 bios刷过 全不行还是掉电 后来去掉CPU供电u7200能上电电流240ma 所有电压正常 pg信号除pltrst不出 CPU核心供电不出外全正常 充电开关机全正常 u7200装上就掉电 没办法拆下CPU重新装上也一样 CPU量供电阻值也正常 但是CPU下面有几个电容对地短路 是不是CPU坏了 另外请教一下淘宝买CPU靠谱吗。掉电的CPU核心供电波形

网友A:
这种基本 都是CPU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基本 都是CPU坏,,,,,,,,,,,,,,

淘宝买个CPU靠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