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宝石A68主板开机十分钟才亮机,大佬帮忙看看

楼主(2018-12-07):
蓝宝石的A68主板,fm2+接口,开机十分钟,显示器才亮,中途不用按重启键,就是开着等十分钟左右,就自动亮机了,亮机后重启的话,并不能马上开机,又是要漫长的等待才能开机,感觉故障不像别人的热机后就能随时亮机那种。

图片里面是量了两个晶振的电压,本人新人不懂,大佬帮忙看看会不会是晶振的问题,如果是南桥的问题,我就放弃了,哈哈

网友A:
先简单后复杂,先刷个BIOS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简单后复杂,先刷个BIOS再说

好的我试试,这种焊在板上的bios刷起来麻烦,

网友:
亮机后使用正常吗?

网友:
应该不算正常,我先焊下bios刷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