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VD笔记本开不了机,电源指示灯亮

楼主(2018-12-07):
华硕X55VD笔记本开不了机,电源指示灯亮,硬盘指示灯亮一下就熄灭了,风扇转动有热风,电脑黑屏无任何显示,连BIOS都进不去,各种方法放电都试过依旧开不了机,求大神告知解决办法,谢谢!

网友A:
按时序一个个条件测量啊,你这样问怎样答复你呢,你把你测量的结果跟大家说一下

网友B:
刷BIOS  一般BIOS爱坏  其他 刷了再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时序一个个条件测量啊,你这样问怎样答复你呢,你把你测量的结果跟大家说一下

我没有电流表跟电压表  没有任何测量仪器,根据你们大佬多年的维修经验判断一下最有可能是哪里出问题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BIOS  一般BIOS爱坏  其他 刷了再查

我不会刷BIOS,刷BIOS需要哪些设备呢?具体怎么刷呢?

网友C:
啥都没有~~~~说了有什么用?起码看看待机,看看基本电压,看看电流跑多少,这都没有,还是被折腾这板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啥都没有~~~~说了有什么用?起码看看待机,看看基本电压,看看电流跑多少,这都没有,还是被折腾这板子 ...

网友:
引用 网友C:
啥都没有~~~~说了有什么用?起码看看待机,看看基本电压,看看电流跑多少,这都没有,还是被折腾这板子 ...

你好,请问一下华硕X55VD笔记本电脑的CLRTC排针在什么位置啊?求告知一下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时序一个个条件测量啊,你这样问怎样答复你呢,你把你测量的结果跟大家说一下

你好,请问华硕V55VD的CLRTC排针在主板的什么位置  请你告知一下   谢谢

网友:
短接电池座的两个触电就可以放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BIOS  一般BIOS爱坏  其他 刷了再查

我没有编程器

网友:
请教一下大家,圈出来这个是主板BIOS对吗?

网友D:
机器还在你那里么

网友(2019-01-08):
引用 网友D:
机器还在你那里么

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