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品牌机求助

楼主(2018-12-07):
师傅们最近接到几个台式机旁边有2.5V的一个供电。这个供电是干嘛的。如果缺少会怎么样

6代台板内存槽旁边2.5V电压是什么。Dell品牌机好坑。没有图纸,连ATX待机都是12VSB。然后转成5V和3V。感觉和笔记本差不多。还有就是6代主板的1V待机是待机的时候就产生吗

网友:
EC sch5553。根本找不到图纸啊。原理点位全都没有。是不是没戏了

网友:
DDR4 VPPDDR电压,这个电压是第一个出来的,这个电压没有的话,其它的电压都不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