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DS2 REV4.0开机反复重启

楼主(2018-12-07):
GA-H61M-DS2 REV4.0开机反复重启,没有CPU集显供电,其它供电是正常的,刷BIOS搞定了,送上绝对亮机的BIOS.

GA-H61M-DS2 REV4.0.zip

网友(2019-09-05):
这种H61 主板反复重起与没有CPU 电电压的从来就不可能刷BIOS可以好,我修到的都是电路有问题!·!~大部份人都是骗分的

网友(2019-05-09):
我是最近注册的 直接就是正的 嘻嘻  原来注册的那个就没用了  我用那个 用了好久 还是负的。

网友(2019-06-23):
感谢,在论坛下了多个BOIS,只有你这个点亮了。

网友:
技嘉的 bios 版本是要匹配才能烧录进,还是版本越高越能烧录啊

网友:
不错是我想要的谢谢楼主

网友:
点亮了,回来谢谢楼主

网友:
为什么我在官网下载的反而点不亮

网友(2019-09-18):
我手头也有一块,试试看

网友:
为什么我在官网下载的反而点不亮???

网友(2020-05-21):
在官网下的5.0的开机后显示升级BIOS用这个点原故障

网友(2020-08-04):
老板技术真好

网友(2021-09-22):
骗分的,刷了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