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S1

楼主(2018-12-07):
GA-H61M-S1待机电压短路,网卡烧个窟窿。换掉亮机。待机电压短路不是网卡就是桥。是最简单的

网友A:
还有IO 1117 分压电阻直接接地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IO 1117 分压电阻直接接地 ··············

基本不是南桥都是网卡,IO的话几乎没遇见过。可能是我修的太少吧

网友B:
你这现象应该是不触发吧!我碰到过IO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现象应该是不触发吧!我碰到过IO坏

都说了待机电压短路,还能触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