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7p摔后白苹果

楼主(2018-12-07):
亲问下iphone7plus  摔后 卡白苹果不进系统有没有通病呢  据说大音频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
我碰到过5S重摔后,白苹果重起,问同行说硬盘有问题,让他修说硬盘背面是CPU,容易搞爆U,后来我就自已搞了,居然刷机好了。测试了几天没问题。

网友:
你联下电脑看能联机吗?能联机的话,进DFU刷机看报什么错,

网友:
先把前後攝像頭尾插排線全拔掉,如果故障依舊,就是主板問題,然後先觀察主板,可以刷機看報錯鎖定故障芯片,估計是基帶電路虛焊

网友:
大音频有问题 通常会开机慢 经系统没声音   直接卡白苹果的 看看cpu电感有没有出问题的

网友:
是白苹果重启,还是白苹果定屏,问题要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