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师傅修改数据 七彩虹主板bios CF-AF3-MX SERIES1.4.BIN

楼主(2018-12-07):
请师傅修改数据   七彩虹主板bios CF-AF3-MX SERIES1.4.BIN   这台机原本是好的,被病毒破坏了,开机画面定住进不去CMOS,论坛也找不到这个资料

七彩虹主板bios CF-AF3-MX SERIES1.4.rar

网友:
那是系统坏了吧,楼主换过系统没有啊?病毒一般无法破坏BIOS程序的

网友:
已经换过装好了系统的硬盘,开机是一样的

网友A:
这个BIOS已买到,装上机进好了,传上这个数据备用

七彩虹A78K V14A bios CF-AF3-MX SERIES1.4.rar

网友B(2021-04-02):
两个都是一样的程序,是坏的,跑SD,不显示。我刚买了一个,刷上就好。

网友(2021-12-15):
引用 网友A:
这个BIOS已买到,装上机进好了,传上这个数据备用

不能用 点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个都是一样的程序,是坏的,跑SD,不显示。我刚买了一个,刷上就好。

能不能分享一下你的BIOS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