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声器故障]
6SP摔机无铃声维修

楼主(2018-12-08):
今天接到一台6sp重摔机器  故障为 无铃声 顾客描述是 机器摔了之后什么都正常 过了几天发现突然没铃声了 根据故障首先考虑 铃声放大器U3700 file:///D:\Documents\Tencent Files\56005014\Image\C2C\B7ZEF%QTS@N9@_SM0D{$U(M.jpg  测量C3744 C3742 对地短路  摘掉这两个电容还是对地() 果断更换U3700 终于有铃音了 调试发现  音量+到最大无铃声 拆掉U3700量组值发现  红色点对地组值偏低 顾两点连线到U3700故障解决

网友:
思路清晰,好贴,学习了........................

网友:
很好的帖子,楼主大爱无私。感谢楼主值得好好学习!

网友A:
楼主!图纸用的蓝锐吗?

网友B:
红色点对地阻值偏低  怎么解决  没看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红色点对地阻值偏低  怎么解决  没看明白

值偏低就是不准时有时没有  这两个点就是和L3700 通的 中间无其他元件  直接飞线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图纸用的蓝锐吗?

不是蓝锐的  就是普通的点位图

网友:
够清晰,只是没有图纸

网友:
这个水平厉害啊

网友:
板底断綫?

网友:
很好的帖子,楼主大爱无私,感谢分享,值得好好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