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30P开机,电流0.12A通病

楼主(2018-12-07):
内存供电这里19V短路。烧断开了。

网友:
这个怎么是通病啊,

网友:
是不是进水啦?这个位置正好是触摸板的下方。如果进水的话,是很容易烧掉的

网友:
这么宽的铜箔也能短路烧断?有点不解

网友:
我也遇到过好几个,我发现贴纸下面,机器灰多的电容爱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