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 5447进水了,找不到rtc电阻

楼主(2018-12-07):
Dell 5447主板进水我目前只找到两个rtc电阻,按照图纸给出的条件rtc一共有4个电阻,那为手上有机器,帮忙测一下还有2个rtc,在哪里

网友A:
这个量表啊,不上电,有电就是ryc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量表啊,不上电,有电就是ryc啊

这个我知道啊,如果断线了就不会有rtc电压了,所以我怀疑是哪里断线了,又找不到,就来求助了

网友:
只装RTC 电池的 时候 测一下

网友:
                      这个不好找

网友:
图纸也 不准 有些省略了的也有 。。。。。。。。。。。。。。。。。。。。。。。。。。。。。。。。。。。。。。。。。。。

网友:
不加电吗

网友:
图纸,点位图没有只就只有悲剧了,,

网友:
点位图没有只就只有悲剧了这个不好找

网友:
这个不好找    你可以麻烦一下淘宝上的人  给他们一点点钱就可以了  我以前就样搞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