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充电故障]
维修可调电源

楼主(2018-12-07):
可调电源大家都少不了  可我的可调电源有个问题不知道你们遇到了没  就是用可调电源插数据线给手机充电 手机是不充电的

考虑到是不是USB接口的问题 所以接口也自己找个电脑机箱上的前USB给单独的接出来

还问题还是一样 当然数据线也换 了好几根了  后来关机试了下 能达到400我毫安的电流  不知道你们的有碰到过没  怎么解决呢
可调电源是从迅维买的  KORAD(科睿源)KA3005D

网友:
导线压降

网友:
不可能 就20来公分的线 降这么多吗

网友:
因为导线接头接触电阻大,所以消耗的压降也大

网友:
这个电源我还遇到过用它给4S供电,不能开机。

网友:
这个买不起,
反正,我买的305AF很好用。

网友:
2根线不行的,要有检测线………………

网友A:
中间两根数据线要短接的,快充还有识别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间两根数据线要短接的,快充还有识别电压

不是快充的也一样  所有的手机都是这样的  就拿苹果手机来说 插上数据线应该就会充电的呀 电流表上会有电流显示的 可我的可调电源就是死活不认手机充电的 安卓和苹果都一样

网友B:
直接充好像都不行的 同求 我也不行 还以为就我一个人不行呢 换了个电源线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充好像都不行的 同求 我也不行 还以为就我一个人不行呢 换了个电源线都不行

你的也是不行的吗  我问了另外一个朋友他的就行的呀

网友:
可以找一个坏的充电器拆开,找一下输出充电口两个数据脚的短接电阻,移动你的口子上就可以了。

网友:
有的充电宝也不认部分手机,充电识别电阻问题

网友C:
必须5.2伏才可以给手机充   低了手机充电电流低没反应

网友:
李小飞刀说的对.我的电源就是怎么改的.

网友:
数据脚短接就好

网友D:
把USB外壳接地,然后量一下USB端口有没有5.0V电压,我才不信助理工程师这问题解决不了???迅维论坛这些工程师级别不晓得月饼是怎么审定的,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USB外壳接地,然后量一下USB端口有没有5.0V电压,我才不信助理工程师这问题解决不了???迅维论坛这些工 ...

找关系送的:  你高级的不要笑我们这些不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USB外壳接地,然后量一下USB端口有没有5.0V电压,我才不信助理工程师这问题解决不了???迅维论坛这些工 ...

大哥不要搞笑               QC协议了解一下

网友:
以为你要修电源 进来完全不是,这个你去搜一下QC协议 也就是中间两根针电压用电阻分压就可以了  或者你找个标准的充电器拆散了吧电阻搬到你的充电口上  协议自己百度 这里不做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必须5.2伏才可以给手机充   低了手机充电电流低没反应

不知道就不要乱说 误导了新人罪过不小的哦  自己百度QC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