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05S ON/OFF开机拉低至关机

楼主(2018-12-07):
G405S   开机至亮机就自动关机,经测量,开关信号开机以后3.3V跳变至0V,知道机器再次关机又跳变至3.3,后续再开机还是如此。
115脚LID SW正常,
D26直接拆除
R701正常,开关板直接拆除,D24拆除,BIOS刷过,KB9012换过,CPU拆除,BIOS拆除,故障现象都是一样的。网卡,无线网卡都拆除过,在线求思路,开关还跟哪些东西有关?????

网友:
有没有高手碰到过这种问题啊,修10年机器了第一次碰到这种问题,一般这种问题很好搞,这个就奇怪了。LID SW正常,wake正常,AC OFF应该没有关系,BIOS ECBIOS都试过

网友:
到底还有哪些相关的??????

网友:
高手给点意见啊,在线等

网友A:
能不能把开关切断,直接拉到ec发给桥的高低高信号上

网友:
板层问题吧,割线飞线试试吧

网友:
                    换板子吧    这么难修

网友:
阻值正常吗?有没有板层短路呢??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对地的问题,关机以后电压是正常的,应该是什么信号把开关信号强行关闭了。问题是没听说过除了以上的这些信号还有哪些能造成开关关闭啊

网友:
把开关切断,直接拉到ec发给桥的高低高信号,这个我也想到了,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网友:
会不会是温控误保护了。开启之后误保护,我之前修道一个温控误保护不触发的。找出温控 断开试试呗。

网友:
今天遇到一台艺谋一样地,也是改电路了

网友:
机器已经修复,ON/OFF线路对某一部分信号线短路,切断ON/OFF至IO之间的线路,从J13飞线到IO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把开关切断,直接拉到ec发给桥的高低高信号上

这种方法不行,必须把ON/OFF和PBTN_OUT#同时拉低才可以开机,或者先拉低ON/OFF,再拉低PBTN_OUT#

网友:
断开IO相关脚位,测试是否正常,如果不正常 IO坏,正常  板层坏

网友B:
这个问题直接打个对地值就出来了,给你修的好艰难

网友:
仁宝的机器碰到好多这种情况的,也都是飞线解决的,不知道是不是PCB的问题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直接打个对地值就出来了,给你修的好艰难

阻值500多,能说明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