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75M_D3V求解思路

楼主(2018-12-07):
   朋友前两天送来一台台式机技嘉B75M_D3V说加条内存这个很简单吧,问题马上就出现了!I5 3470加4g/1600居然掉电重启!不对吧这个cpu支持1600啊,莫非太高?换个4g/1333一样掉电重启!拆下来装回原来的2g/1333又正常进系统了!那上多一条2g呗,能开机却不识别一样是2g!测供电全正常!按道理这类问题一般都bios问题而且GA的bios确实爱坏就换一个呗!多难的事不是,技嘉B75M_D3V REV2.0有三个版本FB FC FD到官网下一个刷上去!咦一样!再换还一样还换三连!!没有丝毫改善!供电正常,却只能识别2g内存????搞不明白了,各位前辈高人有见过类似情况的给个维修思路如何??

网友A:
换CPU试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CPU试过吗???????????

当然,最开始想到的就是内存归cpu管理嘛先换cpu试试

网友:
查内存供电,时钟,等,,,,,,。

网友B:
你用个4之类放到他原来槽可以不,应该是那个槽有问题吧

网友C:
同意5楼说法,没听你说只插一个4g1600到原来那个槽,感觉像是另外一个槽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用个4之类放到他原来槽可以不,应该是那个槽有问题吧

两个槽都试过插4g,2g的也换过位置都认不出4g,插两条2g就只识别1条,bios里面1333频率本来auto选项可以是修改的也修改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意5楼说法,没听你说只插一个4g1600到原来那个槽,感觉像是另外一个槽出问题了

应该和槽没有关系单插2g两个槽都能开机进系统跑游戏什么的很稳定,但插两条就认不出另一条,bios都只识别2g,三个版本的bios都刷过了,

网友D:
这个主板 最近我也遇到两张  都是BIOS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主板 最近我也遇到两张  都是BIOS问题

FB,FC FD三个版本的官方bios都刷了个来回

网友:
SMBDATA,SMBCLK,VDDSPD这几个信号的阻值正常吗,连通性是否正常,如果正常的话那就用清洗下插糟,还是不行的话正常就是脚座问题了

网友:
我觉得就是插槽的问题,再多仔细看看

网友:
注意一下U座的针                                                         .

网友:
是不是插两条内存后,再看一下内存条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E:
我只想悄悄的问一下你,换过CPU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只想悄悄的问一下你,换过CPU了么?

没注意看下面的回复,看来跟大家有相同的结论啊

网友:
楼主检查下LGA座子针有没有弯或脏污吧,OK的话再看看槽子针吧。

网友(2019-01-06):
我的这个板子也是加到8G,只认4G,然后过几天,不开机了……代码53了

网友:
量一下0.75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