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p开机15毫安跳动,各路供电正常 请大神指教还有什么思路吗?

楼主(2018-12-07):
开机15毫安跳动,时钟两端电压0.9V pp-cpu0.85v pp-gpu0v pp1.8-sbrm 1.8v pp-sdram 1.2v pp1.2v 1.2v pp-fixed 0.95v pp-oscap 1.2v pp1v0 1.0V pp1v8 1.8V pp-Nand 3v 各项电压正常 请问还有什么思路吗?

网友:
不是电源挂了 就是CPU挂了

网友A:
还有个soc供电查了吗

网友:
CPU 外围好像有腐蚀

网友:
外围电感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个soc供电查了吗

soc0.9v

网友:
修好了吗? 供电 时钟 复位 都不少的话
U是不是挂了 猜的 仅供参考

网友:
没有呢
先放着了

网友:
B+短路,先修好供电电路再说,可以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