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联想100S-14IBR隔离电路问题

楼主(2018-12-07):
芯片是LN8690,没定义看到个类似的,下面图的PQ21 的G极只有21V左右,但DS都有19V,按道理要完全导通G极应该24V的是吗?管子我换过了,还是21V,LN8690芯片也在淘宝买了换了,一样,现在是插充电器灯亮4秒左右灭一下,按开机红灯闪,按复位能白灯长亮各大供电正常,屏不亮,CPU有温度。BIOS刷过好几个,有没有修过的

网友A:
40脚主供电正常不?37脚检测电压正常不?38适配器检测信号正常不、后级是否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40脚主供电正常不?37脚检测电压正常不?38适配器检测信号正常不、后级是否短路?

40供电正常;37是分压到2。7V还是多少,我算过也正常;36脚3。3V正常;38那些应该怎么测呢?这是电流检测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