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45V挑屏显示案例的维修

楼主(2018-12-07):
A45V挑屏显示案例的维修

机型:ASUS A45V
板号:QCL41 LA-8224P   REV 1.0
故障现像:原装屏有背光无图像,并且不停的闪动
前言:因这机器的故障现像存在一定的误导性,在群里也问了其它同行征求了一下意见,最后决定做个贴子发上来供大家参考,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如果觉得有用就烦请加加分,我这里先谢谢了!(这贴做的不是很完整,因为之前的黑屏闪屏我是录的视频,在做贴子时不知道怎么传上来,所以换桥之前的显示情况没有图片)
这是一台同事修过的机,拿给我时说的就是上面的故障现像,并且说在他那换过屏和线试过,都是一样的问题。
我接过机台后上电测试,确实如同事所讲,有背光无图像和不停的闪动,既然这样就没啥好说了,拆吧~,打开C壳露出主板,目检外观没什么异常就针对性的量了下屏线接口的电压,因为屏有闪动嘛~,所以我的思路就是重点排查屏的电压和屏控开关信号线,这里估计有人会说了,屏也无显啊,为啥就先考虑这两项呢?我的回答就是饭要吃钱要挣,路要一步一步的走嘛,电子电路这玩意儿,供电不先行,你拿什么去工作?其它自己慢慢琢磨吧。闲话不扯言归正传,量测的结果出乎我的意料,电压正常,控制线正常,那这是为什么会闪涅~?接着量LVDS线路,还好让我发现了问题,一根线的阻值有560欧姆,正常值全是370左右,这明显的有问题嘛,拔掉屏线再量,全是560左右,这没道理啊,同事已经用其它屏线和屏试过,难道是接口接触不良?为了确认方便,把屏那端的接口拔掉,一支表笔按在主板阻值异常的那条线,一支笔直接在屏线接口的那端划,测量的结果是屏线不通,把主板那端的插口排查了一下之后确认是屏线有断路,找了根同型号的屏线拆下原装屏线后直接就发现问题点,在屏轴镙丝位那里明显被压破皮后短路烧黑了,同事这不是在忽悠我么?有换线会看不到这里有问题?满心以为换上新线会OK,结果又是个大大的意料之外,还是一样的故障。。。,静下心来想想,既然有烧黑的情况,会不会屏又烧坏了呢?想到这随手拿过一张测试屏装上,却是白屏,怕测试屏有问题又换了张小的装上,却显示正常了~,到这里看客们应该和我当时的想法一样,会认为屏坏了(或者码片程序问题),可是我告诉你们后面连换了3张新屏,全是一样有背光无显黑屏,和原故障不一样的就是不抖了,这种情况刚出现时我的思路里想到的是公司进的这批屏码片会不会和这机器不兼容,但是经过询问之后又排除了,因为前几天就有这个机型来换屏的,并且还不是一台两台来换,那问题出在哪呢?LVDS线路换了线和屏之后也确认过,阻值异常的那根线也恢复正常,接口上的其它线路也一切正常,主板BIOS?  也刷过~,难道是PCH(SRJ8C)?这个应该有可能,因为这机的LVDS线路主板这端的中间是没有串接高频耦合电容的,直接挂接在PCH上,拆开烧坏的屏线,发现和之前那根阻值异常断路的是19V供电,看到这里心里想这就有可能了,领了个新料换上上电测试,顺利显示OK。到此这台机维修完成。
后面自己总结分析了一下,同事说换线和换屏应该也是没有忽悠我的,这台机误导性比较强的地方是有屏可以显示正常(但大多数屏全是有背光黑屏或白屏),这点很容易让人怀疑到码片是否正常;还有个误导思路的地方是在更换屏和屏线之后,线路对地阻值全部正常,电压也全正常,包括换屏和换线后量LVDS上的电平也是正常,故障的原因应该是LVDS线路和19V短接后把PCH内部模块的某个位置瞬间击穿了,至于为什么直接电路没有发现异常,这个我也没搞明白。如果你有更好的见解,欢迎回贴指正。

网友:
好帖,必须顶,思路清晰,高手总是很寂寞

网友A:
有个小问题。你同事在换线的时候。没有发现屏线烧成那样了?

网友B:
这么说大屏是双路数据,烧坏了一组所以无图像。而小屏是单路数据,避开了烧坏的数据线,所以正常吧?

网友:
哈哈哈,这款机器我遇到好多,都是屏线那里没装好,被螺丝打断烧了,,也有屏,屏线,桥一起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小问题。你同事在换线的时候。没有发现屏线烧成那样了?

不好意思,这几天老在外面跑,今天才看到你的回复。你的疑问和我刚开始一样,不过后来我问过他他也确实没看到烧的这个地方(原本烧的并没有这么明显,有一个黑色的小点,图片上的那窟窿是我用镊子拨开后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说大屏是双路数据,烧坏了一组所以无图像。而小屏是单路数据,避开了烧坏的数据线,所以正常吧?

这个是有可能的,说实话这种情况在笔记本中我还是头一次遇到,不过在显卡中像这种差一组线还能显示倒是有不少例子(显卡中这种差线显示的在全部功能测试中可以测出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