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不出VTT_CPU供电,现像非常奇怪

楼主(2018-12-07):
EN信号有了,3.3V的(其实一通电时候会掉几次再稳定,后面会说);VDDP和VDD都5V正常;TON正常;实物电路中CS是12K欧的(手册只说这个脚接电阻接地没说多大,我换20欧的一样);BOOT接3欧电阻接BST电容(更换试过),这里芯片端电压有时候只有4.5V有时候5V这个正常吗?;上下管拆下来测了正常(之前上管击穿换了一个,不行下管也换了,当然芯片一块换的);

好了,现在说现像吧,CRT小电池我拆了,现在接电源自动开机,EN一开始会掉几次,这时候的VTT_CPU也跟着正常和消失,然后FB也是跟着变。几次掉电后奇怪现象来了,EN信号稳定下来,PHASE完全没有,FB变成了4V,FB的分压电阻不是下图的阻值,但是比例是对的,我看芯片手册是就是出1.05V的比例。芯片我换了三个了,虽然是X宝买的,但我装去会内存供电换上试过是正常的(这无名主板1.5V也是这种芯片)。因为没图纸,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外围电路会拉低造成这现象。电感后对地阻值是10欧左右,会不会太低了?

现在我怀疑是大电感有问题,又或者是我换上去的两个上下管有问题。但是上下管我测过是正常的,是从T400料板的CPU供电部分上换下来的丝印GAG844和CAC922。原来的是丝印R426和R414的管,我觉得这个应该也是没问题的啊。
可能 真的是大电感吗,明天 试试

我看了几个帖子,不知他们解决了没有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529021-1-1.html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919152-1-1.html

网友:
BST电压应该是正常的吧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586564-1-1.html

网友:
现在的关键是芯片条件是否具备,后级电路包括滤波电容是否正常,反馈是否正常,还有换的对管参数是否一样???

网友: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586564-1-1.html
后级负载重也会这样吗?

网友:
自己顶上去,来人说一下可以不谢谢

网友A:
对管参数还有电感后并电容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管参数还有电感后并电容试下

还是不行,条件是正常的,现在再买芯片吧,可能T宝的芯片太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