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L95936芯片Vcore 电压不出及18脚接地电阻的分析

楼主(2018-12-08):
        在技嘉H61等主板的检修中,常有CPU核心电压 Vcore不出的故障。针对的CPU Vcore电压的电源管理IC ISL95836的检修,论坛上有不少帖子。其中对于95836 IC好坏与否的判断,大多知道有一个相对比较简易的方法:“取下连接芯片18脚与地的电阻,不装CPU上电后,Vcore电感如果有1.1V左右的输出电压,大致可以判断IC是好的。” 现在问题来了,这其中的道理是什么,而且实际电路中,这个“18脚与地连接的电阻”,不容易辨别,究竟哪一个才是?
       对这个问题,我参考了一些图纸资料,结合维修实践,提出以下一些看法,供有需要的参考,专家高手笑过。

1.打开ISL95836的PDF文档,对其中18脚的定义是这样的:

    翻译过来大致的意思是:“这个脚是VR1的误差放大器输出脚。另外,用一个电阻将此脚与地连接可设置VR1的电流,和VR1、VR2的自举电压。” 我对此说明不甚了了。

2.再看此处的说明:

        去掉此脚与地相连的电阻(open开路)就会有1.1V的Vboot电压发出。

3.对照下图,

        我猜,因为去掉了这一对VR1驱动电压电流的监测控制,芯片默认输出常规Vboot电压。

3.这是典型的应用构架:

        红箭头所指即为“18脚与地相连电阻”。

4.但在实际电路中,我们往往找不到这一电阻。其实,实际电路中常用了一个控制电路(元件+控制信号)来实现这一“与地相接”的功能。
   如技嘉GA-H61M-DS2电路中,

    DR485连接ISL93836的18脚与DQ19,而DQ19在CPU_VTT等电压正常时基极有0.6左右的电压是导通的,这就相等于18脚通过DR485与地连接。所以,拆掉DR485 或 DQ19,就相当于断开ISL95836的18脚与地连接,芯片正常的情况下,即使不上CPU,触发上电也都会有1.1V发出。其他的主板电路如果有差别,原理其实都一样,想法去掉18脚与地的连接即可,不一定非得找一个直接接地的“18脚电阻”。

    以上纯属自己的体会,错漏难免,欢迎指教。感觉有用的话,顺手加点下载分。

网友:
事实证明这个芯片坏的比较少. GA不出VCORE,最烦.遇到过VIN导致的. EN导致的也有.

网友:
拆这个电阻,以前月饼好像说过这个.

现在修GA H61 一般要三天左右. 第一天修好.第二天再点,第三点再点.OK 给客户.

好多都是当时好了,第二天就不行了. 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