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数移动硬盘1T设备未就绪怎么搞

楼主(2018-12-08):
能看见磁盘,也有大小,一格式化就提示设备未就绪,看扇区都是00,这是不是得用PC3000才行

网友A:
扫描看看是不是有坏道了,或者也可能是固件受损了。

网友:
磁头或固件坏了

网友B:
换个硬盘先排除一下是硬件还是软件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扫描看看是不是有坏道了,或者也可能是固件受损了。

我觉的是固件问题可是修复不了没工具

网友:
修固件没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硬盘先排除一下是硬件还是软件引起的

很有可能是固件到没工具

网友:
启动有异响么? 我手头有个st的3t 也这毛病。不过可以从mac格式化,特别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