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炫龙焱魔板号NTSN1531 VER 4.0图纸没有嘛,这个是什 ...
神州炫龙焱魔板号NTSN1531 VER 4.0图纸没有嘛,这个是什么芯片

楼主(2018-12-08):
神州炫龙焱魔板号NTSN1531 VER 4.0
烧鸡烧出U45短路,是什么芯片啊,没有
,有没有高手能解决下
芯片

网友:
是一个电压装换的双MOS管 比如3V转3VS 5v转5VS

网友:
我只是猜想的具体可以参考一下电路图

网友:
这种大概猜测类似3v转3v 5v转5v的芯片,具体你拍张型号图,度娘看看

网友:
这个机器论坛应该有图纸吧。搜下看看

网友:
这个应该是电压转换芯片!

网友:
APE8910, 双通道负载开关,5V与3.3V二级电压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