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型号TPN-Q173 版号:G35a,进系统不充电。

楼主(2018-12-08):
HP 型号TPN-Q173 版号:G35a,进系统不充电。但是,在待机的情况和关机的情况下可以充电,电脑在线刷了官方的最新BIOSS还是不行,又刷了论谈的也是一样。论坛找了一个这个机子,不插电池不开机是正常的。但测量了一下BIOS芯片也没得电,没有点位图有点头痛。。。。。。。没思路!!!

网友(点评):
这个现象就是适配器功率不匹配,去掉R5114,配置成45W的适配器就行了,可以单用适配器开机,上电池开关机充电也没问题,无非就是开机的时候充电慢一些。

网友:
                   还有这奇葩问题

网友:
G35好像论坛都有点位昂

网友:
用原装适配器

网友:
还有这种问题 没遇到过

网友:
功率要一样的吗

网友:
电池开得起机不

网友:
单电池能否开机,换原装适配器,这些排除完再考虑主板   主供电电流不足会导致开机不能充

网友A:
惠普戴尔之类的有中间针id识别,不是原装的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惠普戴尔之类的有中间针id识别,不是原装的不行

换成一个在130W的电源还是一样充不了电,待机可以充,把他的充电器充别的电脑可以充,确定是主板的问题。没什么维修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成一个在130W的电源还是一样充不了电,待机可以充,把他的充电器充别的电脑可以充,确定是主板的问题。 ...

不是充电电路问题就是EC问题了

网友C:
修过一个ECbios不好导致不充电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过一个ECbios不好导致不充电的问题

EC没程序员

网友:
没修过这个机器,感觉查一下EC是不是含程序

网友D:
楼主 我今天也遇到一模一样的机器 故障也是一模一样 我今天开始研究 我肯定可以修好的 修好我发帖子给你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楼主 我今天也遇到一模一样的机器 故障也是一模一样 我今天开始研究 我肯定可以修好的 修好我发帖子给你看

修的怎么样了,兄弟。。。。。

网友:
没看这个图纸,瞎猜一下,s0不充电,但是s3,s4, s5充电,充电芯片是好的,电池是好的,适配器是好的,不充电和ec发出的信号是否有关?

网友:
HP 的机器必须要用原装的电源, 如果还是不充电的话 打开图纸 找到隔离保护芯片 看看数据和时钟是否为3.3V 和EC 是否是相通的 这组信号是直接进入EC的  通过2个电阻上拉到3.3V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修的怎么样了,兄弟。。。。。

已经修好了 一个小电阻坏了 拆了就好了

网友:
试一下原装设备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已经修好了 一个小电阻坏了 拆了就好了

那个电阻坏了,说一下,看看是不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电阻坏了,说一下,看看是不是通病。。。

肯定是的 拆掉就解决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已经修好了 一个小电阻坏了 拆了就好了

对啊  楼主是哪里的电阻故障  以后可以参考参考

网友:
电源管理试试

网友:
什么位置的电阻

网友:
换个系统试试,碰见过系统驱动问题导致的进系统不充电,重装系统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对啊  楼主是哪里的电阻故障  以后可以参考参考

研究了四个多小时才搞定 不想轻易放出这个通病 想知道什么坏了 QQ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电阻坏了,说一下,看看是不是通病。。。

研究了四个多小时才搞定 不想轻易放出这个通病 想知道什么坏了 QQ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研究了四个多小时才搞定 不想轻易放出这个通病 想知道什么坏了 QQ聊

网友:
遇到同款的无  U电压  不知道U是不是好的

网友:
适配器 隔离管  看下!!!!!!!!!!!!!!!!!!

网友:
路过,学习中啊,谢谢楼主的帖子啊

网友:
同意楼上的换一个原装的电源,测一下中间那根电压对不对

网友F:
遇到一个同样的情况  求分享 276951822

网友:
引用 网友F:
遇到一个同样的情况  求分享 276951822

我的机子事多放弃了,在说同行的没得什么搞头。看你的了。。。。。

网友:
用原装适配器试试

网友:
这个型号的机不好修  ,,,,,,,,,,,,,,,,,

网友:
引用 网友D:
研究了四个多小时才搞定 不想轻易放出这个通病 想知道什么坏了 QQ聊

求指教                 276951822

网友(2019-01-16):
引用 网友D:
研究了四个多小时才搞定 不想轻易放出这个通病 想知道什么坏了 QQ聊

大师,能不能告诉下啊,万分感谢,是哪个电阻啊,我的也是进系统不充电,615548290

网友(2019-02-22):
这个现象就是适配器功率不匹配,去掉R5114,配置成45W的适配器就行了,可以单用适配器开机,上电池开关机充电也没问题,无非就是开机的时候充电慢一些。

网友(点评):
放个位置 领导

网友(2020-03-05):
NB个蛋,图纸上面标的明明白白,功率配置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