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Xpxp 系统经过实现。

楼主(2018-12-08):
有财务系统的电脑,硬盘已损盘,但还可以进系统。要更换硬盘,但又不能更换系统。用一个新硬盘把老系统拷过去后,在PE下修复硬盘驱动,成功的更换硬盘。一切正常使用。

网友:
克隆过去的嘛

网友:
是的.用disg所有磁盘都拷贝过去。

网友:
这招不错,学到了。我都是把原先的系统备份为一个GHO文件,然后再新硬盘里还原回去。

网友:
方法不可行,如果电脑里有数据库软件就不可以,一楼方法才是正解

网友:
都可以进系统还有什么难的,拿个新硬盘,整盘克隆就可以了。管他电脑里面有什么东西都没有问题。

网友:
硬盘克隆完美解决,

网友:
这个好搞点,但如果是硬盘移到另一台不一样配置的电脑主机上处理方法就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