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LG W2234S液晶显示器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故障维修案例

楼主(2018-12-08):
LG W2234S液晶显示器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故障维修案例

  机器型号:LG W2234S液晶显示器

  故障现象:显示器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

维修方法/过程:

  接修客户送来的一台LG W2234S液晶显示器,来时显示正常,客户描述故障说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以前修过一台同型号的显示器是换的板子,我知道是通病,在网上查了查说需要换MCU,不换的 过几天还出毛病,我就顺手给换了,特意做了个工具 很好用的啊 一会贴图,用809离线写数据不好用,随后又在网上找数据,终于找到联机写数据搞定了,至此,LG W2234S液晶显示器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故障修复。

维修数据:

网友:
这种芯片,用刀头,不是几刀就砍下了吗?
不解中???

网友:
脚都搞断还说好用?

网友:
风枪吹不是更好吗?

网友:
程序留着以后备用吧下载下来程序留着以后备用吧下载下来

网友:
不懂啥意思,直接用烙铁就干下了,用得着哪么费劲吗?。。。。。。。。。。。。。。。。。。。。。。。。。。。。。。。

网友:
一个936用刀头直接两刀杀,你得动手能力不错,不过就是芯片让你给刀坏了,可惜了,以后直接用936焊台刀就可以了,既方便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