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 掉电维修 只拆后盖

楼主(2018-12-08):
Y450 掉电维修 只拆后盖 上电掉电 换此芯片解决

网友:
这个机器不见得就这个问题,还有很多的问题开机掉电的,这个机器可以成为的掉电大王了,你说的这个只是其中的一种而已。

网友:
这机器现在修的少了,

网友:
这个就是来送钱的,一般这个故障基本就是这里,十有八九跑不了,干了再说!

网友:
                        这是那个pg信号有问题吧

网友:
这个机器,现在也算古董了。

网友:
这机器 五年前都在修 没什么好奇发的 只是通病而已

网友:
哈哈 估计会返修  这机修了好几台  你不换  加热下那个地方  也能好  就是不稳定

网友:
好像这个是通病了,还有这个芯片供电的电容也容易出问题,还有场管

网友:
坏的是啥能说下吗

网友:
电容问题吧,修过换330电容没有返修过

网友:
很快就会返修

网友:
这个机器通病就是这里了,干了再说

网友:
这是显卡电源小板吗

网友:
学习了。记下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