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控设备维修

楼主(2018-12-08):
最近自己前两年安装的一台海康威视录像机坏了,现象为开机卡LOGO。判断软件故障,直接到官网找相应的程序刷机,但是刷后不开机,又刷回原数据,还是卡LOGO.找一台相同型号的录像机,拷出里面的数据刷到故障机,顺利进系统。但是所有的数据参数都变成了母机的参数。但,总归是搞好了。想问的是,网上的监控设备维修资料太少了,师傅们有没有知道专门维修这些设备的论坛以供交流。

网友:
我偶尔修。总的来说多数不值得修。价格很便宜。

网友:
前两天修了一个竞业达的。五个通道有一个通道打叉。我都试出了是哪个芯片。但是芯片不便宜。百来块一片。想了想直接给报了换板。淘了一个海康的。一样的板启动Logo不一样。给换上了。300成本报450

网友:
一个录像机才多少钱啊,我觉得没必要修了

网友A:
小问题就自己修了嘛,反正自己也是搞维修的,就算练技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问题就自己修了嘛,反正自己也是搞维修的,就算练技术了。

不产生价值 ,练了技术有什么用? 换一个钱马上就挣 到了,保必要去修?

网友:
情况不一样,这个是我自己卖的,两年了,客户也是一个熟人,不好意思 收钱,修一下挺好。

网友:
小问题当然自己可以修一下。大一点的问题就没有必要修了。硬盘录相机很多都是打雷打坏的。

网友B:
用什么刷的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什么刷的机》/??????????????

直接用编程器啊,25的芯片…………

网友C:
录像机,回头我会拆几个。全板跑一下线。还有摄像头模组,我准备写几篇贴子。已经纳入计划。维修,有时和东西价值关系不大。就在于感不感兴趣。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录像机,回头我会拆几个。全板跑一下线。还有摄像头模组,我准备写几篇贴子。已经纳入计划。维修,有时 ...

是噻,只是兴趣而已,搞维修的多点知识也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