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398 掉电求助

楼主(2018-12-08):
机器开机显示没多久就掉电重启一直循环,充电那里的电阻是好的没有变质。隔离也正常导通P管低导通,插电池开机,不插电池不开机正常的。现在就是电池不充电I2C也读取电池了,灯是橙色的。哪位大神遇到过没有?????充电芯片换过了

网友:
显卡门吧

楼主:
补充下 板号820-3662  集显的I7 16G

网友:
换一个电池试一下,不充电有可能电池有问题

网友:
不上大电池 待机多少电流。 14-15ma 才正常

网友A:
这款电池不好也会造成这一的情况,可以换个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款电池不好也会造成这一的情况,可以换个看看。

好的 谢谢帮忙,昨天订了个电池呢 ,充电芯片换过不行 就只能换电池了

网友:
换电池吧,我遇到过一个补充电的,换的电池,不知道跟你的问题一样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