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40开机报错0187,2200,2201

楼主(2018-12-08):
开机三个报错,并掉电

0187报错意思信息读取错误
2200意思是机器类型和序列号无效
2201意思是机器UUID无效
开始以为BIOS问题,开始拆机,BIOS没被动过,完全拆开后发现

网卡芯片烧成这样了!去掉小板通电开机,不报错了,进系统正常。
由于焊盘已经烧坏,所以直接告诉客户换小板!发这个贴的意思是,遇到类似问题,别急着刷BIOS,检查一下供电什么的。现在的机器有好多刷了非原机BIOS后也会出现各种报错问题。

网友A:
直接定个板吧 ,太严重了                                           。

网友B:
SR17D也容易坏,家里常备几个

网友:
换小板好,我也换过小板,换网卡芯片还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定个板吧 ,太严重了                                           。

已经订小板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R17D也容易坏,家里常备几个

这小桥一般我就现订了!也快!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小桥一般我就现订了!也快!

小桥坏的确实挺多的,今天修个神州的,sr17e坏了

网友:
这样还能开机,没有烧短路确实是奇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小桥坏的确实挺多的,今天修个神州的,sr17e坏了

现在的机器,不是烧CPU就是烧桥!感觉厂商就是成心的!

网友E:
直接换小板省事方便 ~     小板也没有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直接换小板省事方便 ~     小板也没有多少钱

是的是的!焊盘都烧的不行了!只能换小板了

网友(2020-02-07):
系统总线被网上导致,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