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微x9dai....刷3.3bios卡死了。ch341a编程器准备尝

楼主(2018-12-08):
有谁
知道这个bios芯片的方向怎么确定啊?那个夹子怎么对方向?

网友:
这是x9dai说明书里的芯片位置,应该没错吧!本人小白一个。

网友:
有原点的编程器第一脚,主板上有白道的注意做好标记。

网友:
ch341a编程器有的话,直接拆下来刷!

网友:
还是拆下来读写好,在线有时会报错,,,,

网友:
这种夹子,趁早扔了。刷写成功率很低。风枪吹下来刷,最保把。CH341A的刷写方法和排针焊接,我有一篇帖子有详细描述。

网友:
买个好点的编程器吹下来刷  靠谱

网友:
多谢各位指点!可我没用过焊枪啊!!

网友:
经过几番折腾总算在线刷成功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