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A515-51触摸板不行

楼主(2018-12-08):
宏基A515-51触摸板不行,板号LA-E892P,系统W7 W10都换过,触摸板也换过,都不行,触摸板供电也正常
发现除了第二脚供电没电压,其他都有3.3V

时隔两天已解决,已解决,走了那么多弯路,差点买带程序的EC  KB9022Q,还好卖家说找不到剪板,最后是BIOS问题,里面有个Touchpad是管触摸板的,我以为放电就应该还原BIOS,本来也想刷BIOS,但是论坛只有八代的BIOS,所以就没刷成,拖了那么久不死心进BIOS看看还真有发现

网友A:
会不会是芯片问题,淘宝买一个触摸板换上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芯片问题,淘宝买一个触摸板换上去试试

我不是说了触摸板换过了吗,新款笔记本触摸板感觉不容易坏

网友:
如果连硬件都换了,会不会是没有原装驱动?

网友:
是不是换了键盘以后就不行了……如果是的话回复下我,刚刚我也碰到一样的情况,帮同行换键盘,然后触摸板不能用了

网友:
2脚和谁相连这是个时钟信号

网友:
看一下BIOS里面,今天刚弄好一个触摸不能用的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被禁用了,上次碰到一个键盘问题,不能用快捷键开启触摸板,结果整了半天

网友:
2脚是时钟信号,应该去了EC,查一下。

网友:
楼主表达的意思是BIOS里的有一项设置是启用/禁用触摸板的,开启即可

网友:
bios禁用  系统禁用都有可能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