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小板指示灯不亮!

楼主(2018-12-08):
请师傅们帮我看下这张小板是干什么的,小板上指示灯一直不亮,重新开机测小板电压5V左右过一会儿自动降压为0.95V左右,电脑型号是B41-30,小板上指示灯旁标注LED5,取下排线测小板上发光二极管又是好的!

网友A:
上面不是有个三极管吗?换了试试。

网友:
图纸上看主板接口功能

网友:
是不是硬盘指示灯,或者无线网卡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不是有个三极管吗?换了试试。

小板上没有三极管只有一个电阻和发光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