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TPN-Q117 触发后电流提不上已解决!

楼主(2018-12-08):
前言:每天忙忙碌碌,发帖的时间少至甚少了,今天有空刚好修了台机器,有空来来发发帖,以后有空也要坚持发帖,大家一起分享价值经验,共同成长,共同探讨!

机器:HP TPN-Q117 料号:DA0R62MB6E0

故障:按开关电源指示灯亮屏幕无显示

拆机分析:可调电源接上,按开机电源指示灯亮起,电流0.075(四相位数码表)此电流处于什么阶段故障类型,大家一看就明白了此处忽略。触摸法,整个板都撸了一遍没有感触哪里发烫,眼看法,无明显烧糊痕迹,开始测各大核心电压,当测的+5V时发现了问题所在,断电打阻,果然+5V短路(后级)。从图纸上查看+5V去的地方并不多,锁定声卡范围内,开枪把声卡干了下来,返回营地测量还是潜伏有敌人,第二枪把U33打下来,才知前面来个都是无辜错杀,第三枪把C886/C887电容同时拿下,回到营地发现敌人消失(+5V不再短路),兴师问罪过后确定罪魁祸首是C886电容,至此故障解决,电流哗哗哗升起,屏幕亮了。

网友A:
发的图片怎么没有,图片怎么不能上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的图片怎么没有,图片怎么不能上传了?

看到图了?

网友:
大神联想k29风扇报错,据说可以拆俩电容!是哪两个?麻烦指点一下

网友:
楼主文采不错,这样的描述方法表示容易接受!

网友:
很少考虑芯片,一般都是电容,能看出来

网友:
牛逼了,老铁,666

网友B:
从图片看电容已经不正常了啊!为何不先翘电容这是换之前还是换之后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图片看电容已经不正常了啊!为何不先翘电容这是换之前还是换之后的啊!

你所看到的 是已经更换过后的 老铁!

网友:
好文采 看个帖子 跟看谍战小说一样

网友:
ENEN 是个有创意的笔者 哈哈哈 这文采

网友:
为啥不烧机

网友:
这个问题是不是通病呀,我之前 也碰到过一台

网友:
思路不错。我也遇到过这种故障。是二级电压那边的问题。 你的可调电源跟我的一样的。我赞。哈哈哈

网友:
这里可以用烧鸡大法,直接可以秒杀,无需兴师问罪,大动干戈,而且绝不会冤枉无辜。

网友:
+5V不再短路 这类故障我更喜欢烧鸡大法

网友:
思路明了!!!!!!!!!!!!!!!!!!!

网友:
二级电压上的小电容短了,捡钱的机器,维修人最爱 了

网友:
黑的比较明显,有的不明显的就不好找了

网友:
这种秒杀的故障楼主真的是厉害了,捡到钱了

网友:
XUEXxue 学习中学习中XUEXxue 学习中学习中

网友(2019-01-13):
最喜欢修的就是小电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