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50CC REV 2.0屏蔽内存

楼主(2018-12-08):
机器型号:X550C
      板号:X550CC  REV 2.0
   故障: 上电到0.86不亮机
  接入电源,上电到0.86不动,测内存总线有波形,测屏接口屏供电没有,大致判断为不过内存。这机器是板载内存,打开点位,查PCB_ID信号,总共有3个,排列一下总共有7组 ,一组一组试,当排列到011时,机器点亮。只要把pcb_id2改为高电平就行。

网友:
忘记发亮机图了

网友A:
华硕的板载内存故障率有点高啊

网友B:
呵呵,直接程序屏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直接程序屏蔽

只要改一个电阻就行,也不是很麻烦

网友:
怎么屏蔽的啊

网友:
                      内存问题啊

网友:
现在难修的都换板,哈哈哈

网友C:
改变电阻,从而改变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的板载内存故障率有点高啊

是的啊,遇见好多了

网友D:
少详细配图,排列的组合方法也没发出来,有点含糊,小白们看不懂的,建议改下就是一个通俗易懂的优秀贴。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少详细配图,排列的组合方法也没发出来,有点含糊,小白们看不懂的,建议改下就是一个通俗易懂的优秀贴。

我也是从小白过来的,现在还是半个小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从小白过来的,现在还是半个小白

看你这贴子哪里是小白,当然每个人都是从小白过来的,其中的味道每个高手都经历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改变电阻,从而改变电压

你知道主板的CLRTC排针在什么位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