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直击GA-B75M-HD3从不触发到无复位

楼主(2018-12-08):
    技嘉B75M系列主板社会持有量逐步减少,价贵且一板难求!值得研究!
        下面这片型号GA-B75M-HD3主板到手不触发,I/O是IT8728F,开机时序脚位为106----103-----102----107;查106脚PWRSW3.3~0~3.3V正常,查103脚PSOUT反转电压也有,查102脚SLPS3电压始终为0V,不正常!测116脚RSMRST为0V,不正常,原因找到把RSMRST修出来就行了,如图:

         换了Q55豪无疑问RSMRST出来了,也能开机了,但是无复位无显示,各电压包括VCORE在内全部正常,这个时候查PCH_VRMPWRGD电压为0V,不正常,排查详情请看下图:

             把DQ18换掉,PCH_VRMPWRGD出来了,复位正常了,诊断卡开始跳闪跑码亮机了。

         我把换出来的Q55、DQ18三极管子看了一下,上面标注着“W1P"是NPN三极管技嘉板爱用也爱坏,怀疑通病,望广大维修人员重视!

网友:
不好意思,一下子就发出来了,多了一幅图,无法编辑,望版主帮我删掉最后一幅图!谢, 谢

网友:
师傅的技术好,有耐心,所以修的得心应手!

网友:
                Q54可以直接拆除,不受影响的

网友:
刚学主板,楼主的经验收藏了。谢谢你辛勤付出。

网友:
换了Q55豪无疑问RSMRST出来了,也能开机了,但是无复位无显示,各电压包括VCORE在内全部正常,这个时候查PCH_VRMPWRGD电压为0V,不正常

网友:
楼主不是直接拆掉三极管就可以么

网友:
技嘉的板子确实爱坏三极管,好多不好修的不跑码的都是倒处戳三极管,对比B极与C极电压,利用这个笨办法修好不少难搞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