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T470点位图

楼主(2018-12-08):
求T470点位图,T470不上电,取掉CMOS电池自动上电掉电,好像有保护,查了电路没有短路,求修过的朋友经验

网友:
论坛应该没有吧

网友:
            没有吧   这个   点位

网友(2020-05-06):
碰到一个一样故障,加热了cpu供电芯片就亮子了,正在测试,到底是cpu问题还是芯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