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0VC维修与立锜RT8885A电源管理芯片深入分析

楼主(2018-12-08):
  很久没发贴了,论坛系统都发消息通知了。其实不是不想发,只是没有好的案例发。刚好修到电源管理芯片RT8885A这个案例,论坛查资料时发现没有相关的维修案例,并且多是求救贴。有的也是些简单的供电问题或是芯片坏。这次我这个不一样,算是坛友们所说的疑难杂症吧,所以抽空花时间整理了一下这个案例发到论坛上来,希望能帮到大家。

接修一台华硕X550V,故障现象为上电后电流0.4A一直不动或上电到0.9A快亮机时电流掉到0.6A左右。本机PCB板号为X550VCREV3.0拆机后查得CPU供电没有,电源管理芯片为RT8885A。测RT8885A的供电与开启都正常,那就先换RT8885A吧,换了之后开机电流直接跑到1A多并且亮机了。准备装壳交货,打电话通知客人来取。

装完壳开机进系统看看,结果又不亮机了,还是老毛病开机电流上到0.4A不动。只好又拆机检查。查到情况还是一样,就是CPU供电没出。怀疑换上的芯片不行(现在买芯片不省心大家都知道的),又换了一片RT8885A,开机又亮了,这次多了个心眼,没有直接装机。放了有一个多小时再次通电试机,又不亮了,老样子。到这儿估计很多老司机都会想到TONSET电阻,那还等什么,量吧,150K,阻值正常,不放心,怕是要坏不坏那种,直接换了吧,换了还是不行。

在维修的过程中发现只要用风枪加热RT8885A到一定程度就能亮机,冷下来就不行了。

于是准备找RT8885APDF档来分析一下它的工作原理。到立锜官网查了一下,发现官方不提供该ICPDF档,说是同intel签了保密协议。当然网上也没能找到。根据立锜电源管理IC应用选择列表查得RT8885A采用的是intelIMVP7协议SVID,支持intelSandy Bridge平台与Ivy Bridge平台。供电相数为2+1(两路CPU供电+一路GPU供电),另外还有两路PWM输出,可以扩展为3+2相供电.查得RT8167ART8885A一样都是采用IMVP7协议并支持Sandy Bridge平台与Ivy Bridge平台。

于下下载了RT8167APDF档,另外下载了一个同为2+1相供电的RT3601B  PDF档,根据两个文档中与RT8885A的同名引脚,参考RT8885A应用原理图,制作了RT8885A引脚功能与电压参考表。

为了测得参考电压不得不再次加热RT8885A。在前面维修的过程中碰到瓶颈的时候想在论坛找到相关的案例。发现不少师傅说TONSET引脚的电压是接近上拉VIN的19V电压,这个是不正确的说法,这个TONSET引脚由表中的定义可得知为核心供电上管的占空比调节。RT8885A正常工作时的电压为0.98V左右,比核心供电略高。(还有一个TONSETA引脚为集显供电上管的占空比调节,同样是比集显供电电压略高)。RT8885A不工作时两个TONSET引脚的电压都是大约15V左右。

做好了表那就在不正常时开始对比,发现IMON电压不正常,为0V。IMON既然是核心供电的电流监测输出,那么就是电流检测出问题。我推测是芯片保护拉低了IMON脚电压。为了验证这个推测,我把CPU与RT8885A 的SVID信号断开再上电(也就是不让RT8885A接收SVID信号,使RT8885A不产生供电),发现IMON引脚不再被拉低到0V。

现在知道原因了,那么我们就可以开始查了。在华硕X550V这个本本上RT8885A只采用了2+1相供电,两相核心供电的电流反馈引脚分别为ISEN[1]P、ISEN[1]N与ISEN[2]P、ISEN[2]N。

根据应用原理图查相关的元件,发现正电流反馈引脚ISEN[2]P回路中的PR8019阻值无穷大,该电阻原值为4.02K,懒得去找,手头有现成的4.7K电阻,直接换了一个上去,完美亮机。

以防有些喷青的朋友,在这儿说明一下,这个电阻在正面,RT8885A在反面,而且距离不近.信号线也比较细,不会是加热后引起电阻阻值变化。其实我想说的是风枪加热RT8885A后可能引起芯片工作在不正常状态,而这个不正常状态刚好使得电流保护电路失效了,然后歪打正着发出了供电。(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RT8885A加热的程度不同,亮机后可调电源的电流值也不同,温度越高电流越大,不信的话大家以后碰到这种情况可以做一下试验)

补充一下:
    大家注意看RT8885A引脚功能与电压参考表,第40脚ISEN[2]P的电压是0V,这是在加热芯片亮机后测得的,不是正常工作下的电压,正常工作电压应该是0.93V左右,这或许更加证明了我上面的说法。

下面是亮机图:

下面分析一下RT8885A的工作原理

RT8885A的标准工作电压是5V

27脚是IC供电引脚,接有一个10欧的保险电阻到5V,在接地良好并且27脚供电正常的情况下29脚会产会一个0.6V的基准电压;

47脚与52脚是驱动供电电压,它们的供电电压也是5V,同样有个10欧的保险电阻;

据坛友们的维修情况这几个保险电阻爱烧。

28脚为芯片的开启脚;

12, 13, 14为SVID通信引脚,当CPU收到桥发来的DRAM_PWRGD 与CPU_PWRGD信号后会发出SVID信号给RT8885A,只有当RT8885A收到SVID信号才会发出核心供电与集显供电,集显供电什么时间出就看CPU什么时间发出集显供电信号。有可能是与CPU核心供电同时出,也有可能是在初始化集显时出,看怎么设计。

25,26脚是经过分压电阻连到5V供电的,翻译了一下好像是初始供电设置,这两个引脚受控于CPU的SNB_SKTOCC#信号,这个信号看名称与台板的CPU_SKTOCC#相似,我猜测应该与CPU_SKTOCC#一样是CPU插入检测。刚好我这个板子上的CPU是有座子的,我拆了CPU验证了一下,不装CPU是有出CPU供电的。(有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指正

31,32,33,34是电压反馈单元,31与34是远端电压反馈地与正极,分别直连到CPU的VSSSENSE与VCCSENSE脚。CPU收到核心供电后会从这两个脚发出一个电压反馈给电源管理芯片RT8885A。因为是受电端返回的电压,所以叫远端返回地与远端返回电压。32脚是近端电压反馈,33脚是反馈补尝,至于什么是补尝,大家都知道反馈电路都是采用的比较放大器,补偿的作用就是用来调节比较放大器的放大倍数的,想理解透澈的朋友可以找一找运算放大器的基础知识看一看。

宗上所述,CPU发不出SVID或是返回电压是会引起没有CPU供电或是供电保护的。其它引脚就不再嗷述了,请大家参考我制作的RT8885A引脚功能与电压参考表。

下面附上本机的点位图,RT8885A应用原理图,华硕X450X550系列时序图表,全部放在一个压缩包:

 会员1277038300鑫豆2023-12-1 11:06
 会员1176298300鑫豆2023-11-29 08:46
 会员249607300鑫豆2023-10-16 16:50
 会员2605532元2023-9-28 12:07
 会员11950832元2023-5-13 13:00

网友:
分析入木三分

网友:
分析得好精细,最后是电流检测引脚出了问题。

网友:
真的像看侦探小说一样,步步为营,思路清晰啊

网友:
写的这么长,有心了,哈哈

网友:
这才是高手,回头加分。

网友:
码字不易

网友:
高手的头脑,我们不懂

网友:
反馈出问题了 这个咱查不出来 佩服

网友:
看不太懂,看来要找基础资料学习了。

网友:
分析得很透,好好学习一下。分析得很透,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
哇 看都看了半天 更别说楼主写了 感谢分享

网友:
以前遇到过加热就好的问题出在自举电容上,一般芯片不会坏

网友:
学习中,比较经典的案例,上次碰到CPU不供电的参考一下

网友:
楼主的分析太细致了,谢谢分享!

网友:
这是新机器吧

网友:
案例清晰,碰到几个没有CPU电压的,都没有修好,下次运用上看看

网友:
看好了  好半天   看懂个大概    楼主确实是认真分析过的   有一部分以前我师傅还给我讲过  只是我没注意记 忘得差不多了

网友(2019-03-26):
我也遇到一台,同一个芯片的,现在是cpu集显供电全无,芯片集显相关引脚全都是0v……cpu是焊的,拆不了,不知道怎么修了~
microhl88
拣好排除的可疑点先排除掉,最后才是BIOS MOSFET EC PCH CPU
详情

网友:
很详细啊、、、、、、、、、、、、、、、、、、、、、、、、、、、、、、

网友:
大神啊,膜拜下,等修到的时候有很大的参考意义

网友:
这个非常厉害了 一定要收藏

网友(2019-07-02):
到位 ,下次注意这个机器

网友:
精彩文章,很好的分析

网友:
精华之做非常清晰的思路与图纸完美的结合

网友:
分析得很精辟,这种PDF资料在网上都很少的。今天刚好碰上此电路,谢谢分享!

网友:
这是高手的维修案例,值得学习

网友:
分析很到位。感谢分享,感激楼主辛苦付出

网友(2019-08-05):
我靠居然分析出这么一大串的数据,佩服

网友:
碰到几个没有CPU电压的,都没有修好,下次好好看看

网友(2020-08-09):
这个写的有点太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