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EW2740驱动板不触发

楼主(2018-12-08):
刷新过BIOS,可以开机,然后冷却放了半小时,又开不了,换了一个BIOS芯片依旧,仔细停电路板有吱吱声音,换掉电容,还是一样的现象,求修过的指点下哈,

网友:
有吱吱声音,那可能还是板上的供电有问题。。。。。。。

网友:
具体是哪部分发出的声音?  是电感还是芯片?

网友:
你查下供电电路,吱哎多半是电感发出高频声

网友:
重点检查下保护电路没有????

网友:
不错,学习一下,谢谢谢谢谢谢谢不错,学习一下,谢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
主控   制芯  片不   良吧?
换  掉试  试

网友:
发出吱吱的声音有可能是电感或者电容的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比较难修,还不如直接换呢,省时省力

网友:
检测冷机状态下电压正常不正常,或者用示波器看下波形,估计还是电压不到位引起的。

网友:
显示器主板资料少难修,直接换新板。旧板参照着修修好了做备用。哈哈。。。

网友:
这个不好弄 啊   直接定主板吧  不够功夫钱了

网友:
是的,没有办法,只有换了个主板了

网友(2019-04-04):
换主板吧,钱来得更快一些..............................

网友:
肯定是供电有问题,查查12转5V看看